直流转换9V转5V,不知道用7805好吗电流要大

楼主(2008-12-09):
想弄一个9V转5V直流设计,电容不知道怎么配合,电流好像很大,但是看到一般都是用7805,没写电流而定是多大,请高手贴个图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
开关电源2596可以做到3A不过也有点老了。
我有一个芯片可以做到5A的是AS1015是新产品可能网上还没有。

网友:
用DC-DC的电源控制芯片,电流可以做到很大,但要看你要求了,10A的也能做的,

网友:
输入和输出都接一个极性和104非极性电容

要求前面的大于后面的啊,

网友:
如要用7805,可根据电流算功耗(Iout * (9-5
再根据热阻算散热片的大小

楼主:
电流应该在3A左右吧,因为3.3V,已经不用他来转换啊

网友:
不懂说的什么意思,3A左右的用AP1538也挺好用的,如果电流在1A以下,你完全可以用LDO便宜实惠得多啊,设计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