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DB++ VALOR錯誤,幫忙解決

楼主(2008-12-09):
我從allegro里面導出ODB++,在VALOR里面開啟的時候出現  gen-str-1-Internal error,請問這是什么錯誤,和什么有關系?用別的BOARDFILE可以順利開啟

网友:
我正学呢,觉得怪怪的,我想由allegro转成PADS,就是搞不好,你说的那种现象应该是:两个软件没装到一起

网友:
Allegro To Pads:
1.valorODB++|数据
2.CAM350导入ODB++|
       3.CAM350导出PowerPCB4.0 ascexport\cad data)
       最后一步花的时间会比较久,耐心等就好。

网友:
valorODB++|数据比较难,求大侠贴几个图片,好吗?不知怎的,出数据时不知勾选哪些项目?

网友(2009-03-16):
valor的导出好麻烦……

网友(2010-01-21):
    同LS啊,希望有人讲觖一下详细步骤,谢谢

网友(2010-06-02):
    导出ODB++,可以参考附件文档

网友(2010-08-25):
    多谢楼上的分享...

网友(2011-06-09):
    未去掉铺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