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解答~!!

楼主(2008-12-09):
能不能用outo cad画封装????导进pads后怎么建立库和对应的parts????

网友:
你无聊你

在auto cad里画封装;这种钻牛角尖的问题就不要在这里问了

网友:
可以!这样比较准确,

比较快,我就是这样坐的,

楼主:
在 PADS里怎么操作?/?
   我是无意看到有个公司招聘里面说要熟练运用auto cad建立封装~!!!!!!!!!!!!!!!

楼主:
已经解决~!!!!!!!!!!!!!!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把经验分享出来嘛

网友:
    AUTOCAD建立封装怎么样建呢.谢谢!

网友:
    还真的可以?

    楼主对不起,是我孤陋寡闻了

楼主:
    对于一些比较难画的封装,在PADS里不好画,我们就可以用cad画出来,CAD操作熟练的画起来是很轻松的,再导出DXF档,进PADS封装编辑里面,直接用绘图工具栏中导DXF档的命令把CAD画好的图导进来,在导的过程中,把2D线换成COPPER就可以了,还要注意单位的统一,进来之后再加焊盘组合就可以了~!!!!!
    还是比较简单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