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球栅阵列封装(BGA)焊盘的设定规格

楼主(2008-12-09):
在论坛里看到一些关于BGA封装焊盘规格的帖子,说是这种封装焊盘的大小取ball直径的80%--85%,我想知道是这样吗?为什么这样取?焊接的时候不是要把“外漏”的ball全部焊进焊盘里吗,要是焊盘取小了,会不会影响到焊接效果呀?

这个图上的焊盘是理想化的效果吧,实际的东西应该只有一个小半圆体在外面,它的焊盘到底应该怎样取呀??请各位知道的朋友帮帮忙说一下,谢谢了!!

网友A:
上次你做的那个BGA就做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次你做的那个BGA就做对了

上次我做的那个就是取的ball的80%--85%。但是现在觉得有点问题了,呵呵,要是按照我这样做的话会不会导致焊球放不进焊盘呀,焊盘不是要比焊球小吗??

网友B:
pad的大小是 球的直径乘以0.8

楼主:
引用 网友B:
pad的大小是 球的直径乘以0.8

我就想知道为什么要乘以0.8??

网友:
焊接过炉是有时间和温度控制的,这也决定了锡球不会完会熔化,所以取0.8倍球的盘就OK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哦  ,呵呵,了解了,非常感谢!!

网友(2009-03-02):
晓得了
谢谢了

网友:
焊接过炉是有时间和温度控制的,这也决定了锡球不会完会熔化,所以取0.8倍球的盘就OK
引用 网友D:

但是球的直径一般都是给的最小值和最大值的,直径怎么取,取中间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