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仿真问题!

楼主(2008-12-09):
allegro的SigXplorer仿真,弹出Simulation aborted.There are no eligible drivers in the topology
Model都有建好了,这个驱动提示要怎么解决

网友:
需要设置一个driver

楼主:
驱动端跟接受端都是有的 如果模没建错的话,该怎么改驱动端?

网友:
    需要设置Driver的激励:
    双击“TRISTATE”字样,选择PULE即可。

楼主:
    已解决 感谢

网友(2014-12-23):
引用 楼主:
已解决  感谢

如何解决的,请将解决的办法写出来,方便后面看贴的人学习!!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