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PCB里边挖机构孔?

楼主(2008-12-09):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1.建NPTH孔放入板内
2.直接在OUTLINE层绘制。

网友:
如果是圆形孔,建义做成symbol调入PCB内放在需要开孔的位置,
如果是长方形或其它不规则的,建义在PCB上画outline,厂家会根据孔外形采用钻多次或铣槽来做.
outline是2D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