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移动电阻原件symbol

楼主(2008-12-09):
紧急求助!
移动电阻元件symbol时,上面的连线及VIA也跟着移动,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只单单移动symbol,谢谢啦

网友:
去掉标注处的选项

楼主:
都去掉了,就是不行,不知道是不是别的什么地方设的不对,头都大了

楼主:
不过还是谢谢你,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是不是move的是个group?

楼主:
应该不是阿,我没有把它们建成组阿

网友:
回复 网友B:

能截图上来看看吗

网友:
15.7有个bug,有时移动零件时,一部分线会跟着走,就像线是零件的中的元素一样

楼主:
大概吧,我现在已经放弃了,直接把线删了再移器件,谢谢你们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