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导线接地

楼主(2008-12-09):
帮我解释下什么叫做接地?  如何接?

网友:
拉一跟线打一个孔就行了

拉一跟线打一个孔就行了

网友:
你所说的导线应该是地线或者装置的金属外壳,接地,就是把这些地线或者装置的外壳用导线连接到主地上,并且需要保证最小的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