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

楼主(2008-12-09):
丝印层元件序号和装配层元件序号2个放置的位置有什么要求,如果只放其中一个序号,该放哪个?按照书上说的装配层序号要放置在安装层范围内,如果我只放置装配层的话,那么我装器件的板子不是看不到哪个是哪个元件了啊

网友:
silkscreen主要是板子生产出来后,打上SMD后可以看到的,便于后期维护时候查找零件位置
Assembly主要是生产装配用的,主要提供给PE参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