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lm1117的3.3V输出问题求教

楼主(2008-12-10):
不知道发这里是否合适!
如图是我的lm1117接线图,在我的一块板里是能输出3.3V的!
但是我自己做了一块板无法得到3.3V,输入电压我是直接用开关电源和电阻组合得到直流5V,其他都是跟图示的一样!
我的5V电压得到方法:开关电源是直流9V,我用400欧姆和500欧姆电阻串联得到5V电压!

网友A:
先确定一下输入的电源有没有,再看看封装正不正确。C3可以更换为4.7U的钽电容会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确定一下输入的电源有没有,再看看封装正不正确。C3可以更换为4.7U的钽电容会更好

输入端有5V电压,封装没问题,因为我的板都是用过没问题的,我现在是想利用板的这部分电路而已!

网友B:
引用 楼主:

输入端有5V电压,封装没问题,因为我的板都是用过没问题的,我现在是想利用板的这部分电路而已!

  那你现在的LM1117端的输入输出的电压是多少?你的9V输入有没有问题,可以换一个5V电源点下试试

    看看LM1117的型号后是不是LM1117-3.3V

    我记得LM1117的输出是500mA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现在的LM1117端的输入输出的电压是多少?你的9V输入有没有问题,可以换一个5V电源点下试试

    看看LM1117的型号后是不是LM1117-3.3V

    我记得LM1117的输出是500mA

1、1117的型号没错
2、9V输入肯定没问题,因为在1117的输入端已经测得5V电压,输出为0V!!
已作尝试:更换1117、更换c3、去掉c3、在输出接个1K电阻当负载!

楼主:
最新情况:
我的板接上HDMI头子,跟DVD接,居然能在1117上测得3.3V
也即,用开关电源是不可行的?

网友(2009-12-05):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打算用1117来做,不过用的是ams1117,现在设计电路板,想找个好使的电路,能不能帮忙看下下面这样设计有没有问题?谢谢!

网友(2010-01-04):
接个负载是有好处的 但是不知道理由

网友:
LM1117-3.3,如果你的后级负载不大的话,可以用9V直接驱动的。
LZ的方法有问题,用电阻分压得到的电流太小。如果直接用5V恒压源驱动就可以了。
我的设计是5V的开关电源输出,给到1117,没接负载也可以出3.3的。

网友:
LM1117-3.3,如果你的后级负载不大的话,可以用9V直接驱动的。
LZ的方法有问题,用电阻分压得到的电流太小 ...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楼主验证了没有这位兄弟说的,也不知道你输出几伏的电压
还有可能是以下原因
1.vi-vo要满足一定条件
或者2.输出电流必须大于10ma  不信你用负载试下
期待你的验证结果

网友:
要不你可以用小点的分压电阻试试,楼主是用的400R和500R的,这样电流相对会小一点,首先确认小你的1117是不是烧坏了,你前面的电路都没问题,就是没输出电压的话,有可能1117损坏了。

网友:
"开关电源是直流9V,我用400欧姆和500欧姆电阻串联得到5V电压"
感觉这里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D:

    AS1117的静态电流为9mA左右,500欧、400欧电子分压后根本提供不了所需电流,“电路分析”课没学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