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7.1 layout时元件靠近时出错

楼主(2008-12-10):
我在用AD7.1layout时,不同元件相互靠近时出现如图所示的绿色标记,很显然,
系统把安全间距的边界识别在外围丝印上了,而实际上,我需要的只是焊盘之间
的距离不得低于安全距离,丝印则允许重叠,以前用99se时同事也遇到过这个问
题,已经捆扰了我整整2年,恳请高人指点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不甚感激!急用啊
小弟跪求!!!

网友:
元件干涉当然以外围的丝印层为准了。 因为丝印框描述的是器件的外形。如果你的器件确实比丝印层的外框小,说明你的库做的不合适。如果器件跟丝印的外框一样或者接近。你又放得这么近的话,恐怕会装不上去器件。

网友:
把元件间的间距的rule关掉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