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设置焊盘的高度?

楼主(2008-12-10):
现在要出图给结构工程师查看3D效果图。结构要求能设置pad的高度。
请问谁知道在哪里设置pad的高度呢?

网友A:
你可以在Place_Bound_Top 加上shape,然後要設定Areas\Package Height 的.
這樣就可以看到高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在Place_Bound_Top 加上shape,然後要設定Areas\Package Height 的值.
這樣就可以看到高度了

谢谢。不过package Height是设置器件封装高度的。这层已经用来设置器件高度就不能用来设置pad的高度了
结构的要求是在3D效果图中能看到带pad高度和封装高度。

网友A:
為什麼要看到pad高度啊
我們轉給ME的資料,目的是需要Check限高區等,所以看到package高度就可以了阿
你轉出的是emn格式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為什麼要看到pad高度啊
我們轉給ME的資料,目的是需要Check限高區等,所以看到package高度就可以了阿
你轉出的是emn格式的嗎?

是emn和emp文件。结构工程师这么要求的
他说原先他们用pads还是powerpcb可以实现
所以现在也提出这个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