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7.1 LAYOUT时问题不断

楼主(2008-12-10):
AD7.1 layout 时在拖动元件时经常才出现图示的提示,canvas does not allow drawing at 16BBC65
ADVPCB.DLL, Base Address: 16880000.点击OK后出现一灰框,再然后就出现一十字光标,很难取消
网点的预拉线也不见了,严重影响正常工作,简直受不了了,跪求高人指点!

网友:
其他版本也有这个问题
可能是破解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过(AD6.9)

网友:
应该重启一次就好了。

网友:
没有遇到过 可能是你破解的时候或是装的时候有点问题

楼主:
我重启了n次都没好,头都大了,后来导出到99SE下面,消息的预拉线依然不可见,也没法恢复,看来问题是出大了.最后从历史里找到了找了一个时间早一点的导出到99,这才可以正常布局布线,哎,先在99下画,画好后再导到AD7.1里改了,天啦,什么破软件!!

网友:
晕死啊,哥们,预拉线不是这样的。他的缺省设置是不可见。你把预拉线设置成可见就是了。

楼主(2009-02-16):
预拉线的问题确实容易解决,但是不断的跳出这个提示,干扰正常工作,才是最让人心烦的,难道真的是我破解除了问题,还是这个软件本身就有问题,是个破软件,要是实在没招,看来只有换软件了!!

网友:
我用AD6.3一直没出过问题。

网友:
我用summer8.0,正版的,也有时出现如上问题

楼主:
既然正版的都出问题,我对此软件看来不能报什么期望了,天啦,我怎么学这个个垃圾软件!

网友:
软件安装的问题吧!装几个版本的时候更容易出此问题!

网友:
我电脑装了AD6.5和AD6.8都没有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