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6.0 动态铜 不识别部分走线,为何?

楼主(2008-12-10):
在一块大版上,对外层进行大面积铺铜处理(所有shape 均为动态)。
出现一个意外的问题。请见下图……
动态铜与部分走线会重叠在一起。显然,这个走线设置没有关系。
无法理解 问题所在。不知是否是16.0的bug?
补充一下:这种情况的出现与铺铜面积的大小就关系,如果小于一定的面积,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可是一当整板一起铺。问题就会出现。

网友:
先保存pcb。。

然后shape   —    global dynamic shape parameters里面有一个Dynamic fill 选中smooth  然后应用看看有没有变化,我是个新手,就知道这个办法,别的办法就没了。

楼主:
果然 是新手。
不过,还是要谢谢你的热情。 肯定不是这个问题的。如果这那个选项,基本上看看有没有drc就可以判断了!

网友:
update shape试试,一般出现这种错误都可以这样处理。

网友:
我前天刚刚碰到一样的问题,希望有高手来解决..

网友:
教下我怎么铺铜撒!!!

教下我怎么铺铜撒!!!教下我怎么铺铜撒!!!教下我怎么铺铜撒!!!教下我怎么铺铜撒!!!教下我怎么铺铜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