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调试遇到一个个无法复位的板

楼主(2008-12-10):
分享下我这个星期调试的一块板的经验,希望有高手指点一下。或者我的调试流程有问题吗?也题下意见
笔记本
打样10片板有一片板一直都不能开机,调试流程如下
先量各个关键的电压点有没短路,例如:VCORECPU),1.8V(内存),1.5V3.3V,5V,1.05V
确认没短路后上电15VDC输入,再量各点的电压有没出来。都出来的话就可以看CPURST有出高电平不。高电平出来以后,上内存。看能否点亮显示器。
不能,用示波器量CPURST#然后点复位键,看有没有跌落。没有,看来是没复位了
之前有个类似的板,不过是因为CPUREFF#的电阻虚焊导致CPU没有了参考电压所致。
以上就是这块板的调试流程。现在都量过很多地方了,时钟没问题,EC的阻抗也一个个量过,南桥已经换过。依然是没复位。

网友:
强行复位下 看看

楼主:
就是进行强行复位还是没有信号出来。初步认为上电顺序是没问题的了,因为用示波器量过。假如是北桥或者CPU问题的话是哪里出了问题呢?现在对于笔记本的复位过程还是不了解。

网友:
关键你要看是什么东西给CPU复位,看门狗吗?

网友:
应该是通过按键复位的吧
可以按住时间长一点后松开
通常先检查电源,时钟,同时注意一些跟启动配置相关的信号(比如模式选择)
支持DEBUG模式吗?如果支持的话,可以看看能不能连上,能运行到什么程度?
最好不要一开始就DOWN通用程序上电跑。

楼主:
问题已经找到了,是CPU和北桥之间连接的地址线短路了。把北桥与CPU都吹下来后依然是短路的,估计是电路板的问题了。因为属于个别情况,我们就不再继续进行调试了。至于为什么会致使CPU无法复位,有请高人指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