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用ISE布线时遇到的out of memory问题的解决办法

楼主(2008-12-10):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如何编辑BOOT.INI文件,这个论坛回复不能全英文

This article describes how to view and manually configure the Boot.ini file in Windows XP from within the Startup and Recovery dialog.

In Windows XP, you can quickly and easily locate the Boot.ini to verify and/or edit the file.

It is suggested to backup the Boot.ini file before editing. The first tasks will involve modifying folder option so as to view hidden files and then backing up the Boot.ini file.

Back to the top
Save a Backup Copy of Boot.ini
  • Right-click My Computer, and then click Properties. -or-
Click Start, click Run, type sysdm.cpl, and then click OK.
  • On the Advanced tab, click Settings under Startup and Recovery.
  • Under System Startup, click Edit. This opens the file in Notepad ready for editing.
  • In Notepad, click File on the Menu bar, and then click Save As.
  • Right click in an empty area of the Save As dialog box, point to New in the context menu, and then click Folder.
  • Type a name for the new folder, for example temp, and then press the ENTER key to create the folder named temp.
  • Double-click the new folder named temp, and then click the Save button to save a backup copy of the Boot.ini file.

Back to the top
Edit the Boot.ini FileTo view and edit the Boot.ini file:
  • Right-click My Computer, and then click Properties. -or-
    Click Start, click Run, type sysdm.cpl, and then click OK.
  • On the Advanced tab, click Settings under Startup and Recovery.
  • Under System Startup, click Edit.

Back to the top
Sample Boot.ini FileThis is a sample of a default Boot.ini file from a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computer. [boot loader]
timeout=30
default=multi(0)disk(0)rdisk(0)partition(1)\WINDOWS
[operating systems]
multi(0)disk(0)rdisk(0)partition(1)\WINDOWS="Microsoft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fastdetect
This is a sample of the above Boot.ini file with a previous installation of Windows 2000 on a separate partition. [boot loader]
timeout=30
default=multi(0)disk(0)rdisk(0)partition(1)\WINDOWS
[operating systems]
multi(0)disk(0)rdisk(0)partition(1)\WINDOWS="Windows XP Professional" /fastdetect
multi(0)disk(0)rdisk(0)partition(2)\WINNT="Windows 2000 Professional" /fastdetect

Back to the top
Modifying the Boot.iniWhile you can modify the Boot.ini file using the Startup and Recovery dialog, where you can select the default operating system, change the timeout value, or manually edit the file, the following method uses the command line utility, Bootcfg.exe.

Note The Bootcfg.exe utility is only available in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This utility is not available in Microsoft Windows XP Home Edition. Therefore, this section does not apply to Windows XP Home Edition.
  • Click Start, and then click Run.
  • In the Open text box, type cmd.
  • At the command prompt, type bootcfg /?.
  • The help and parameters for BOOTCFG.exe will display.

Adding an Operating SystemAt the command prompt, type: bootcfg /copy /d Operating System Description /ID#
Where Operating System Description is a text description (e.g. Windows XP Home Edition), and where # specifies the boot entry ID in the operating systems section of the BOOT.INI file from which the copy has to be made.

Removing an Operating SystemAt the command prompt, type: bootcfg /delete /ID#
Where # specifies the boot entry ID that you want to be deleted from the operating systems section of the BOOT.INI file (e.g. 2 for the second Operating system that is listed.

Setting the Default Operating SystemAt the command prompt, type: bootcfg /default /ID#
Where # specifies the boot entry id in the operating systems section of the BOOT.INI file to be made the default operating system.

Setting the Time OutAt the command prompt, type: bootcfg /timeout# Where # specifies the time in seconds after which default operating system will be loaded.

Back to the top
Open the Boot.ini File to Verify Changes
  • Right-click My Computer, and then click Properties. -or-
Click Start, click Run, type sysdm.cpl, and then click OK.
  • On the Advanced tab, click Settings under Startup and Recovery.
  • Under System Startup, click Edit.

Back to the top

网友:
这个论坛回复不能全英文,我也不喜欢这点。

Windows XP SP2已经支持3G内存了。

网友A(2013-07-04):
32位系统应该可以支持4GB内存的。可能是针对1个进程分配的内存不够吧。
谢谢楼主分享的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32位系统应该可以支持4GB内存的。可能是针对1个进程分配的内存不够吧。
    谢谢楼主分享的经验

Windows 32Bit 系统最大能识别到3.25GB内存。(win系统最大支持128G)可以通过破解PAE来支持更大的内存,如使用网上流行的4GBReady等软件实现。但是不是很稳定,最好的方法是安装64位系统实现对大内存的支持。但是,有一个方面一定要注意,现在的32位应用程序是不能在默认状态下使用2GB以上的内存的。也就是说,如果系统没有经过特殊配置,系统有再大的内存,应用程序是没有办法使用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