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奥。关于artwork生成中的问题,求教!!

楼主(2008-12-10):
新手请教

在生成artwork后,用allegro看那些artwork的时候出现了一个问题,drill层怎么弄也都只是一个空框子,里面什么也没有,别的层都可以看到,为独这个层看不到。我吧设置都贴上来了,请大家指正。

设置1

设置1

设置2

设置2

查看1

查看1

查看2

查看2

我又把artwork重新生成了一下,别的设置没有变,统一了一下format。

我又把artwork重新生成了一下,别的设置没有变,统一了一下format。

还是空框框

还是空框框

网友:
要先生成钻孔层,在manufacture>NC>drill legned

网友:
建议
1.先在cam350是看看吧,有没有你要的东西 。
2.把format 的格统一一下。比如:都是6x00 or 4x00
the picture you attached show that there are two format in your process

楼主:
谢谢二楼的回复,我说的artwork里面的那个drill 层

三楼的,我又回去把format 都统一了一下啊,不过出来的还是空框框,我又贴的新图了,你看一眼。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发来我可以帮你看一下edwardcl@126.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来我可以帮你看一下edwardcl@126.com

好啊,我发给你,帮我指点一下。

楼主:
楼上的很热心,但是板子发给他,也没有回复。

希望有高手给解答一下啊。

网友C:
你检查一下你加入了对应的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检查一下你加入了对应的层吗?

兄台,谢谢你,我按照你的那张图,又找到了那一个没加的层加上,虽然不知道是啥意思,所以还想请教一下,多加的那几个是什么层,为啥我在画俩层板的时候没有啊。我把图贴上来了,希望大家指点一下菜鸟我。

我少加的那一层

我少加的那一层

比俩层板要多加的这些个层是什么层啊?

比俩层板要多加的这些个层是什么层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对了,就是把MANUFACTURING/NCLEGEND-1-4加进去就好了,那个是自动生成的;

网友:
那是埋孔和盲孔,做HDI的板子才会有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台,搞清楚了。

网友E:
执行NC DRILL就会生成钻孔文件,两层的名称是MANUFACTURING/NCLEGEND-1-2
如果用通孔,就是1-N,N标示板子层数。盲埋孔就会表示成贴图中红框内的信息,主要是看VIA如何定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执行NC DRILL就会生成钻孔文件,两层的名称是MANUFACTURING/NCLEGEND-1-2
如果用通孔,就是1-N,N标示板子层数。盲埋孔就会表示成贴图中红框内的信息,主要是看VIA如何定义的

自从楼上说是盲孔和埋孔后,我就就明白了那个数字的意思,就是via的所经过的层,不过你又仔细的说一遍,又加深了我记忆,也谢谢你的指点。

网友:
请问下LZ的POWER层是如何设置的?
我的出来老有问题,里面的隔离线不完整。

网友:
VCC下面包含的Drawing Format上都画了什么东东呢?电源层是电气层,你画在Drawing Format上面的虽然是line或其它在Allegro中为非电气属性的东东,但在厂家加工的时候,该vcc上所有图形都会用铜的形式来表达,也就是变成了电气属性的东东,哪怕你是在丝印层画的一根走线,加在VCC这层Gerber里,也变成了铜线

网友:
我把Drawing Format层的删掉.选择出GerBer的时候不选择也一样.
出来的还是和原来一样

网友:
转出来以后是这样的.隔离线有的没有了.

网友:
1,在光绘设置中把精度改为5,5
2,将vcc层的光绘选项设置中Full contact thermal-reliefs选上,
3,Tools>>database check,选中选项check一下,
4,重新生成光绘,我用cam350导入是正常的,如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