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关线性电源

楼主(2008-12-10):
哪位老兄可以解释一下线性电源中,用作调整管的MOS管工作在哪个区域,可变电阻区还是其他,为什么?先谢了哈

网友:
工作在放大区

楼主:
可不可以讲解一下原理啊 多谢

网友:
看模拟电路书

网友:
放大区就是恒流区

网友(2009-11-12):
其实你可以同时看一下开关电源和现行稳压电源的区别,看一下他们工作的原理,你就知道调整管工作的区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