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6.8如何生成网络表

楼主(2008-12-10):
本人是新手,刚刚在学PCB板制图。我这有个问题解决不掉,大家帮帮忙。我是用AD6.8制图的,可画好原理图后,却不知道如何生成网络表,有那位高手知道的,请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在Design/Netlist For Project/Protel

楼主:
那再如何在PCB中添加网络表啊?

网友:
沒那麼麻煩,畫好原理圖后,在同一工程項目中新建pcb檔案,再在原理圖編輯環境下design---updata pcb document.....即可同步成功..
# e! r2 S' I" h$ i- Q在pcb編輯環境下design中也有一個同樣的菜單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