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pture的问题

楼主(2008-12-10):
capture中不能象99一样,几张原理图间直接用net标号可以连接
大家一般用什么连啊,还有电源和地,以前99我都用net标号连,因为所有图都可以连在一起,但是在capture中net标号好象只在一张图内

网友:
可以用place off-page connector

楼主:
电源和地用什么呢,电源有很多种,地也是啊

网友:
用电源标号,在一个DSN里,cis默认就是连接的。net用 off_page_connector

楼主:
假设都用VCC_CIRCLE表示电源,取的名字不一样是连接的吗?
我想用这个表示好几种电源,5V,3.3V,1.6V,都用这个标号,只改名称行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行
要分别建立符号库才可以
你只改名字,默认是短路的

网友:
只要net名称不一样,是不会短路的,我们一直都用一种库,从来没短路过

网友:
nod,不会短路的。用里面自己带的电源和地就可以,网络名是可以编辑的。

楼主:
6#,是短路吗?

楼主:
看到别人的一张图是没短的,但是我还不敢确定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应用上是不存在问题的,照着你那种方法去做的话,不会引起短路
但是是存在危险的,做项目的时候我觉得不可取
修改电源的符号的Ref在DRC时候会报错的
虽然生成网表也没有问题
但不推荐这样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