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VIA的问题

楼主(2008-12-10):
第一次用allegro,在BGA(1mm 栅格)封装下打过孔碰到的问题。

我把BGA管脚打VIA引到内层布线,发现所有的VIA,无论都有没有引线,都自动生成了Regular Pad。

本以为,VIA内层如果不引线就不生成该层的Regular Pad。这样就可以从从不引线的VIA中间穿过走线。

请问大家是怎么处理的?
如果我把内层有些不引线VIA的Regular Pad定义小些,或者没有,会造成PCB加工的难度么?
或者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感谢!!

附件里是我定义的过孔,和BGA内部走线的截图。

VIA的设置

VIA的设置

BGA下过孔走线

BGA下过孔走线

网友:
除非你打的是盲埋孔,要不然通孔不可能想你说的 想哪层没有就哪层没有。。。。

网友:
pitch 1mm的bga打孔间完全可以走线,你的孔用的太大了,用小点的via就可以了

网友:
米有任何问题,我0.65的bga都能引线出去,7mil的孔,埋孔多耗钱啊。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今天问了PCB制板商了,可以这么加工,不算盲孔。
主要我是参考了Xilinx建议的VIA,0.3mm/0.61mm
所以内层的焊盘想引出来,并且要保持6mil线宽,只好这么做。

不合适之处,大家尽管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