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8-12-11):
各位大虾,我在allegro个人环境变量中设置了快捷键,为什么不起作用,请各位指点,谢了!

网友:
C:\Cadence\SPB_16.2\share\pcb\text\env
我的是这个路径

网友:
看截图上你的路径好像有问题

楼主:
我看了一下在C盘下自动生成了一个没有名字的文件夹,在这个文件夹中是PCBENV这个文件夹,我把PCBENV这个文件从这个无名文件夹中提出来放在C  盘下就可以了。是路径不对,谢谢版主啊,慧眼啊!

网友:
你的库路径设得不对,应该指定为你公司网络上的公共库,或你的本地的正确库,不要指在E:\新建文件夹\ 下面  , ###表示该符号后面设置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