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protel原理图转orcad怎么弄??

楼主(2008-12-11):
如题,我想把protel的原理图转到orcad中打开。我现在在学cadence,以前用protel时做的原理图想偷懒直接弄到orcad里面,怎么弄呀,请知道的大侠指导一下,讲一下方法,谢谢咯!!

网友:
orcad可以转成PROTEL
没见过反转过了得

楼主:
呵呵,值得高兴,我居然把它转过来了,下面是方法:
1、打开protel原理图,然后File---->Save Project As-->在“保存类型”里选Export OrCAD Capture Design
2、打开orcad----->file--->open---->project----->打开刚才保存转换文件的文件夹----->“文件类型”里选All file---->选择“*DSN”打开即可。

楼主:
问题又出来了,虽然图是转过去了,但是不能修改任何的属性。我刚修改了一下元件的封装属性,结果导致任何元件都不能被选中了,我们知道转到orcad之后封装等属性都得重新设定,但是元件不能被选中就不能修改他们的属性。呵呵,有没有哪位大侠知道这个方法的请指教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不错哦,我的15.5有bug的,以前转过没成功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哪有不错呀,我根本就没成功嘛,转过来之后根本就不能用呀。

网友(2009-01-21):
后面怎么弄了?等下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