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原理图复制的问题

楼主(2008-12-11):
我想把原理图复制到word中,可是我选中原理图,点击复制,
就会出现一个十字光标,无法复制。
而且word里面“粘贴”按钮是灰的。
请高手指点,谢谢!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
导成PDF文件

网友:
在protel dxp中好像是可以哦,你先复制,光标变成一个十字以后,单击左键取消复制状态,在转到WORD中黏贴好像就可以了。不知道行不行,你试试

网友:
1,改变底色  右键Document Option  -------sheet 白色较好。
2,鼠标圈中你要复制的部分  (高亮)或者按住Shift的同时用鼠标点击你要选的器件(高亮)
3,Ctrl+C  出现光标,移动到复制的部分 点击 ---光标没了。
4,直接在word里面Ctrl+V
5,祝你好运。
以上操作是在Protel 99SE  SP6 补丁(英文)版本
windows XP sp?系统下。

网友:

先把原理图打开,选中原理图,点击复制,然后在EXCEL里面“粘贴”就OK。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把原理图复制到word中,可是我选中原理图,点击复制,
就会出现一个十字光标,无法复制。
而且word里面“粘贴”按钮是灰的。
请高手指点,谢谢!

先选中原理图全部内容,再点击复制,就可以粘贴到word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