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erber file導出的問題

楼主(2008-12-11):
請各位高人指點,為何在pcb里我的文件中在keepout layer中有四個圓孔.而導出為gerber為卻只看到兩個孔?

楼主:
搞定了

呵呵,突然就搞定了...原來,雖然放在keepout layer但這個孔它就是不能再打上"keepout"這個勾,,,不然,,就真的制不出來了..

网友(2009-09-10):
那个对钩起什么作用啊?能说的详细点吗?那么如果给制板厂发pcb文件会不会有影响呢?在画外框时用加吗?我一直也没加这个东西。那么用禁止布线层开圆孔到底是加还是不加啊?我之前做的一直都没加,也没发现出现什么问题啊?老兄能用简体中文吗,我怎么看繁体的这么别扭呢?有不少不常见繁体也不熟悉。

网友:
锁定,如果勾上了,就导不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是locked那个对勾√吗?还是keepout那个对勾√啊?我问的是keepout那个对勾√,是什么时候该选,什么时候不该选?

网友:
回复 网友B:

查看帮助  选中KEEPOUT选项 后,在出光绘的时候会不显示 keepo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