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port 到allegro的問題!!

楼主(2008-12-11):
請問導入netlist到allegro時發生錯誤
#1   ERROR(24) File not found
     Packager files not found
#2   ERROR(102) Run stopped because errors were detected

我是用telesis 轉的netlist,跟這個有關嗎?
之前有看過好像要用device文件,現有的package要如何修改
packager files 是因為沒找到package嗎?package放的路徑預設值是那裡
要如何修改到我指定的路徑?
是不是使用allegro.dll這個檔去轉netlist package就不用修改呢?
請各位大大幫忙!!!謝謝...

网友:
编辑你的ENV文件,修改路径为你需要的路径:
例:
set devpath = Z:\std_lib\PCB_Lib . devices
set padpath = Z:\std_lib\PCB_Lib . symbols ..
set psmpath = Z:\std_lib\PCB_Lib . symbols ..

楼主:
請問ENV是在哪修改???謝謝!

网友:
就是封装的问题啊,你把PACKAGE 的path设置一下试试

网友:
就是封装的问题啊,你把PACKAGE 的path设置一下试试
没找到封装而已了啊,
路径不对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ENV是在哪修改???謝謝!

如果你不会修改ENV,也可以在Allegro中直接设置.请见下图示说明:
1,菜单Setup>>User Preference

2,出现下面对话窗口:

在Config_paths里面设置deveices文件的路径,点Config_paths>devpath;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设置你需要的路径,  ( . )表示当前BRD文件所在目录,目录优先级是从上向下排列的.  一般以公司统一平台库优先,但如果特殊情况,需要在你本地修改封装的话需要选择本地优先.
3,同样设置Pad和psm文件路径

设置完成点OK,保存即可.再重新导入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