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查出allegro中直角的走线!

楼主(2008-12-11):
请教:如何查出allegro中直角的走线!

网友:
我是用SKILL的可以帮助LZ的问题的哦 。但还是想听听其它的办法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skill如何实现,能不能截个图说明下??

楼主:
急需答案中。。。。。

网友:
我只是知道用 route--gloss设置参数,只选择line smoothing里面的 convert 90‘s to 45’s,然后gloss,就能把直角转45°。 记住哦,别的别乱选,要不出了问题就麻烦了。

楼主:
确实可以,但是不敢用,怕有什么差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