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gerber问题~!!

楼主(2008-12-11):
在出gerber阻焊层的时候,阻焊的大小和外层pad大小的关系是怎么建立的????我在看元件属性里面有对阻焊和锡膏的大小设置,但后面的值是针对什么来的??如果我输20mil,难道是阻焊pad比外层pad大20mil???那要是我想输出阻焊pad和外层pad等大,又该怎么修改???
望高手赐教~!!!!

网友:
在出cam時修改參數

在file-cam裡選擇阻焊層編輯,選擇option   在出現的對話框裡修改over(under)size pads by就可以了,改為0就和實際韓盤一樣大了

楼主:
那个参数是针对整体的吧,我是想知道只针对单个元件的~!!!!!!!!系统默认的是10
mil,是不是在元件属性里面对cam .soider mask.adjust 输-10mil 出的gerber该元件的阻焊和外层pad就是等大的~!!!!!!想想应该是~!!
值得验证,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