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信号转换成电脑输入信号

楼主(2008-12-11):
1金币
老师出了道protel的题,让我们把4个传感器的信号处理成电脑能接收的信号。要用选择开关,谁来救救。谢谢拉!

网友:
关键在于你的信号是什么信号。
        如果是数字信号,可通过串口,usb ,并口等接收,跟你的信号频率有关。
        如果是模拟信号,有如下两种解决方法:1 通过AD转换,转换成数字信号。按照上一段的接口完成。
                                                                   2 通过声卡的音频输入端口(就是插mic的那个口)进入。
开关:模拟信号的选择有专用的模拟开关芯片。数字信号选择更多。选择方式有手动,计算机控制等多种方式。
如有必要,建议把信号的详细资料进一步发上来看看。例如频率,幅值,要求的采样频率,采样精度 等等。

网友:
传感器的信号是模拟信号?还是数字信号?!
    模拟信号需要转换成数字信号才可以实现电脑采集的。

   至于你说的开关那个更好实现了,你可以用拨动开关选择哪路导通(控制片选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