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是报开路的错误

楼主(2008-12-11):
由于一些异型孔(如椭圆型)的原因,在做后处理的时候,CAM350经常会报开路的错误。没办法,每次都需要将这些带网络的孔也连线打孔与地连接起来才不再报错。有没有其他的好办法消除这个问题呀?

网友:
可以建议LZ出ODB++试试,用GERBER出的话对异型孔会丢失过孔,导致开路原因。

楼主:
楼上的,我没有找到,电脑这样提示我

网友:
你的是封装错误吗?

网友:
那个提示是你的电脑没有安装相应地ODB工具包,至于CAM中对比时异型孔(如椭圆型) 经常会报开路的错误,这是由于这些异型孔需要做一个刀路文件才能进行比较,这涉及到了CAM的后处理了.

楼主:
楼上的能不能具体说说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