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线宽设置无效

楼主(2008-12-11):
设置多大的线宽画出来的线宽都是很细的那种!
高手啊,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这个恐怕是不可能的,建议好好学习规则设置吧

网友:
LZ 如果确定规则是设置正确的,可能是将用户变量display_nolinewidth设置了,这样所有显示出来的线宽是0MIL的,可不定义display_nolinewidth变量即可显示设置的线宽了。
在user preferences editor-》display->display_nolinewidth

网友:
问题没描述清楚让人怎么回答?
如果你走线时临时设置了线宽,就是在右边的Option栏设置线宽,楼上的朋友的解答正好
如果是你预先制定了线宽,出现这种问题则是因为你没有分配到网络,等于你成功制定了规则却没有指定规则所应有的对象。这种情况你走线的网络还是遵循Defult的走线规则,而没有遵循你新制定的规则

楼主:
问题解决user preferences editor-》display->display_nolinewidth   我把这个小挑去掉就ok了

网友A(2012-07-18):
我发现楼上连续挖了好几个坟啊!

网友(2017-09-13):
引用 网友A:
我发现楼上连续挖了好几个坟啊!

帝王级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