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位孔~!!!!

楼主(2008-12-12):
请问,在pads中,如何精确的定位 定位孔的位置???请高手说说自己的方法`~!!!谢谢~!!

网友:
直接修改定位孔属性就可以了啊。

网友(2009-12-11):
随便问下定位孔位置是怎么设置的
有相关的标准没

是不是跟厂商用的设备有很大关系
还有大小
希望看到详细点的资料啊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定位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