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ADS LAYOUT怎么只能顶层走线???

楼主(2008-12-12):
哪位大侠告诉我一下,我用pads2007,用logic画的原理图,用layout画的PCB板,原理图导到PCB板后怎么样设置都只能顶层走线,底层就是走不了线了。我看设置的时候我确实设置成双面板了。请告诉我是不是另外哪里设置出了错。谢谢,紧急求助!

楼主:
哪个大虾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啊?要是只能底层走线也好些啊。怎么就只能顶层走线呢?

网友:
是否有添加STANDARDVIA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大侠提醒,唉,脑壳不转弯了。我把那个里面的底层给去掉了。呵呵。

网友:
呵呵 新手经常会遇到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