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信号完整性一书遇到的不解

楼主(2008-12-12):
在100条使信号完整性问题最小化的通用设计原则第9点,:  如果10pf电容的影响不要紧,就不用担心拐点的影响.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拐点是说电源目标阻抗曲线上的拐点吗?10pf是怎么得来的?请高手帮忙解答一下,多谢啊!

网友:
拐点就是走线的直角,或是一个过孔,这些直角或过孔的等效模型可以看成一个10pf的电容,具体是否是10pf需要计算,这是经验值。

网友:
学习一下,受用!

网友:
版主果然是高手
学习了

网友(2009-01-12):
    恩,我从头到尾看过这本书,呵呵 好多问题没去深究。惭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