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ADS2007是否可以直接打开orcad画的电路图?

楼主(2008-12-12):
    想用orcad来画电路,再用pads来画pcb板,看别人说要用第三方软件,觉得挺麻烦,不知道是否可以直接用高版本的pads打开orcad的电路图,并生成pcb板?

网友:
    这个是可以的

网友:
    好像不可以吧!演示一下

网友(2009-09-18):
    可以的,2005.2就可以的了

网友:
    你直接生成pads的网表就行了啊

网友:
    打开和交互可以,但是生成网络的话最好还是用ORCAD来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