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晶振问题

楼主(2008-12-12):
这个图中晶振是怎么作用的?

网友:
这个是用来做振荡用的啊

这时用来产生一个波形的啊

网友:
ST的DTMB电路哈! 楼主,我们可能认识哦!

网友:
这个一般作为外部时钟产生电路,其实单片机内部也是这样的一个时钟产生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