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事!!!设计规则检查!

楼主(2008-12-13):
不知那出错了!       我用99SE 画好的PCB板,进行设计规则检查时,我设置在线显示错误(有违反规则的在板上显示出不同颜色)
                只能检查得到安全间距(安全间距有错误时,显示出不同颜色!)

               而如走线不通!(或有网络没走完线,有网络飞线)确检查不出来。我试着把一根线删掉,再进行检查,结果也没有显错误出来!

               但报告里有提示到错误。就是在板上没有颜色显示提示错误!

               我选择检查项目如下图: 请帮忙看看是那里没设置好!!!

网友:
有飞线 是显示不出来的!!不过她会在DRC报告里面写出来的!
   你也可以只现实connect层 看看有没有没有连接的线

网友:
你的规则设置里的ENABLE选择有没有打勾啊,如果没有也是不会提示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