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model的问题!!?

楼主(2008-12-13):
    建model所需的参数是跟代理或厂商要的 还是说specitications里能提供那些参数??

网友:
    case by case

    也取决于你要做什么样的模型

网友:
    参考下IBIS cookbook

楼主:
    我是想问MODEL里的参数是可以在官网可以下到,还是需要由厂方提供!!?/ ~8 [8 P( x. G1 Z
    有些欧美的大企业的器件一般在官网上都由IBIS,其它的好像都没有 像BGA类的一些芯片

网友:
    网站上一般都有提供模型下载,如果网站上没有可以给他们得技术支持写邮件要,我都是这么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