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FPGA的正波型发生器

楼主(2008-12-13):
请教 下高手
这个东西怎么下手
现在好烦!!
谢谢

网友:
一种简单的方法是查表,就是把0-2PI的正弦函数值分成N份,将各个点的幅度值存与ROM种,再用累加器每次累加wT,T是FPGA的系统时钟周期。查找到ROM表里的幅度值,通过DA输出;

网友(2009-01-19):
我用的DA是DAC902并行的很好用
可以做到20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