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pcb(pads) 应用高级技巧

楼主(2008-12-13):
POWERPCB 应用技巧-快速删除铜皮
    快速删除已经定义好且灌过铜的地或电源铜皮的快速方法:
    第一步:将要删除的铜皮框移出板外。
    第二步:对移出板外的铜皮框重新进行铺铜。
    第三步:将铜皮框的网络重新定义为none ,然后删除。
    对于大型的pcb 板几分钟就可以删除了,如果不用以上方法可以需要几个小时。现在balzeroute 的数据结构比powerpcb 合理, 一些电源和地网络的删除工作可以在balzeroute 中进行。大家不妨可以一试。
POWERPCB 应用技巧2-powerpcb 本身阻抗计算的功能

    powerpcb 中本身自带有特性阻抗计算的功能,用法如下:
    1、在setup/layer definition 中把需要定义为地或电源层相应层定义为CAM PLANE 。
    2、并在layer thinkness 中输入你的层叠的结构,比如各层的厚度、板材的介电常数等。
    通过以上的设置,选定某一根网络并按CTRL+Q ,就可以看到该网络相关的特性阻抗、延时、长度等。为你解除powerpcb 删除已完成信号走线的烦扰您是否碰到这样的情况:由于布局、布线的修改需要删除一些没有用的信号走线,而在powerpcb 中却很难删除,需要一根一根、一段一段的删除,有时候剩下一两个信号疙瘩还删了半天山不掉。如果您遇到类是的情况,不要着急,我教你一招:
    上面的问题是由于powerpcb 的数据结构不好造成的,在blazerouter 中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了,所以你要快速删线可以在blazerouter 中进行。
    第一步:打开blazerouter
    第二步:选中你要删除一堆信号线
    第三步:点击右键,选择unroute 命令。
    搞定了,祝你删线开心。

    谈在powerpcb 中如何将多层板层数减少在powerpcb 中将多层板的层数的减小的方法如下,现举个例子:4 层板删除layer2 、layer3 层,变成2 层板,其他的做法一样:
    第一步:删除layer2 层的电特性数据,包括走在该层的traces 、copper 、via 。
    第二步:删除layer3 层的电特性数据,包括走在该层的traces 、copper 、via 。
    第三步:进入菜单setup/Layer Definition 面板。在Electrical layers 栏中点击modify 按钮。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输入2。如果layer2 、layer3 已经没有电特性数据,那么4 层就变成2 层板了。如果layer2 、layer3 已经还有电特性数据,会出现一个警告说layer2 、layer3 已经还有电特性数据。按第一、第二步骤删除它,再进入第三步。
    第四步:将原先布在layer2 、layer3 的相关部分布到top 、bottom 层即可。
    powerpcb 中可以自己定义快捷键吗? 每次find 的时候都要edit->find 太麻烦了想改成很多PCB 工具的ctrl+f 谁有好办法?打开PADSPWR 根目录下的POWERPCB/MENUFILE.DAT( 用记事本打开),再用记事本的查找功能找出"FIND" 的语句,此语句的后面有"65"字样,在此后面加上"CTRL+F", 将所有的找出来都加上"CTRL+F" 后保存,重新启动POWERPCB,试一试"CTRL+F",加快捷键是不是成功呢!!爽不爽!
POWERPCB, 这些过孔是怎么放上去的?

   POWERPCB, 这些过孔是怎么放上去的? 蓝色过孔有些没有连线(我检查过是过孔不是焊盘,而我平常一直都只能用焊盘代替。),好象必须连线才可以打过孔吧!有哪位知道,讲解一下。Thanks! 选择net 右键add vias

   在POWERPCB 里输出钻孔文件时出现这样错误,怎么解决?在CAM 的DRILL DRAWING 里的OPTIONS 里点击的DRILL SYMBOL 里的REGENERATE,点击它后,以后出GERBER 就没有问题了
替换Via( 一次性替换)
    如:板子上有两种类型的Via:StandardVia,BGA。现在我要将其中一部分的StandardVia 替换成BGA。请问可以选中了一次性的替换吗?还是说只能一个一个的删除掉再重新打呢?
    在POWERPCB 中只開VIA,有兩種方法選中:
    A: EDIT----FIND(VIA)
    B EDIT ----FILTER(VIA)
    然後就可以右击修改啦。

    做DRC 检查时出现的错误“一个圆圈内有一个箭头”,这种错误是怎么引起的,如何排除啊??是规则设置问题,可以去掉的:进入规则设置菜单,选择Component 选项,进入component rules 菜单,可以看到元件列表里只要是检测有那个怪符号的元件都在后面有个括号,那是元件被设置了规则,将其恢复成默认值就可以了。
POWER PCB ,POWER LOGIC 添加汉字库的方法详解

    以前老是为POWERPCB 不能输入中文而烦恼,后来找了POWER PCB 汉字库却不知怎么用,前段时间有空就装了一下,其实也不难,贴个汉字库添家流程给没加字库的朋友,希望有所帮助。
    先下载字库文件。
http://www.pcbtech.net/download/show.asp?id=419

在POWERPCB 中如何一次性将板上所有器件标号字体改成一样的?先點右鍵-->filter 中,只勾選 label 一項,離開設定畫面,
回到pcb 後,直接 select all ,就會只選到所有的序號,然後按 Ctrl +Q, 接下來就在下方的height & width 空白中輸入你要改的大小即可,一次完成喔!!

PowerPCB 快捷键请教
    add route 和 dynamic route 我用的最多,总希望有个快捷键。这样画图更快一点选中对象, add route 用F2 快捷键, dynamic route 用F3 快捷键!

POWERPCB 如何生成坐标文件
    现在做出的电路板, 需要拿到厂家贴片,不仅需要gerber 文件还需要贴片元件的坐标文件,请指点一下!
    TOOLS---VISUAL BASIC SCRIPTING 再选17。EXCEL PART LIST REPORT 可生成*.TXT 格式的LOCATION 文件。

在POWERPCB 中怎样重新导入修改过的网表?
    将最新的orcad 原理图生成网络表并导入到POWERPCB 中并另存档,再在旧的POWERPCB 图中运行菜单TOOLS/COMPARE NETLISTS 会出现一个对话框,在New design with changes/New design 项中选择刚存档的文件,然后在Output options 项中选中Generate ECO file 并选择存ECO 文件的路径,将各项选择好后点击RUN 后就会产生ECO 文件,然后你用File 菜单下的输入命令将ECO 文件导入即可!

有关COPPER CUT OUT 的问题看图片,请问各位我想挖掉铜的边缘为什么不行?
    1、打开POWERPCB
    2、选择“DRAFTING”按钮。用“COPPER POUR”命令画你的方形外框线(可以选择“RECTANGLE”直接画,形状特殊的用“POLYGON”画并编辑到你需要的外形)。
    3、选择”COPPER POUR CUTOUT“画你需要的圆形。(任意形状均可,看要求而定)。
    4、直接FLOOD,就得到你要的样子了。
    注意:上面只是说如何得到你要的东东,现在是没有任何网络的,实际的PCB 里面你指定网络即可,其他的相同。

网友:
还不错,顶了再说

网友:
挺好的,帮楼主顶一下!

网友(2009-05-13):
不错,有不少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