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导出的Gerber为什么对不整齐?

楼主(2008-12-13):
为什么对不整齐?

网友:
你的 钻孔层 和其他层的原点设置的不一致

楼主:
怎么才能搞成一致啊

网友:
在这里设置:

用CAM350打开时,需设置为绝对或者是相对坐标,否则会出现钻孔与GERBER不对齐的现象。

楼主:
非常感谢,我明白了

网友(2015-06-02):
找不到那个设置啊
是在protel中还是CAM350中啊?
请说仔细点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