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ltium Designer Winter 09 Altium Designer Summer 08中PCB放置汉字

楼主(2008-12-13):
此法适用altium Designer Winter 09,Altium Designer Summer 08,DXP2004,软件
先运行DXP.EXE,再关闭此软件.
1.  将压缩包内的DXP.RCS文件放入C:\Documents  and Settings\(登陆用
户文件夹)\Application Data\AltiumDesignerWinter09 覆盖原文件

2.  将PCBHZ文件夹放入C盘根目录;
3.  在PCB界面中,点右侧的库,再点(库...),点(已安装),点下面的(库(I)...),选择C:/PCBHZ/hanzi.lib文件.(加载hanzi.lib文件)
4.   打开 PCB文件,点(放置),再点汉字,输入中文,先点(OK),再点(确定),就行了.
文件下载

网友:
Altium Designer Summer 08 上可以直接放汉字上去的

网友:
Altium Designer Summer 08直接放就可以,Altium Designer Winter 09可以借助记事本或者word,复制后在Altium Designer Winter 09的PCB中粘贴就可以了。我是无意中发现的,不知道是不是适合大家的软件。

网友:
不粗,支持一下!

网友:
转到99就成乱码了。

网友(2009-01-16):
支持了,下载了楼主好多资料,还没有来得即感谢,幸好在这儿遇见,谢谢!辛苦了!

网友:
3楼的方法真好用,简单.谢谢了.

网友:
汉字直接在记事本里复制了就可以粘帖上去
但谁知道怎么放图片啊
例如公司的logo

网友(2009-04-11):
AD 08;AD 09 支持直接放汉字,还有条形码呢。LZ走弯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AD6软件里有自带的BMP转PCB的脚本。https://www.eda365.com/thread-19061-1-1.html

网友(2010-04-17):
3楼办法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