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色LED灯怎么容易烧坏

楼主(2008-12-14):
各位高手好!我在工厂遇到一些头痛的问题,就是产品的蓝色LED灯易烧坏,生产中没烧,组装成品经过多道工序测试后烧坏,开始怀疑LED灯问题,但换了几家的也一样,防静电也做全面了,但还是不能杜绝。是否可在电路上增加防静电电路,防静电电路怎样设计。

网友:
你计算了它的供给它的电压,和经过它的电流没?串个电阻来限流,电阻多大要计算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都计算过,串有1K电阻,电压在3V左右,电流是20MA左右,都在标准范围,应该是静电方面的问题

网友:
那你就按照承认书上面说的做啊?用上面说的脉冲电压再测试了?还烧的话就是你的LED不合格了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计算过,串有1K电阻,电压在3V左右,电流是20MA左右,都在标准范围,应该是静电方面的问题

    把电流减到最小!

网友:
    不是过流就是过压(含静电),先找一下原因,找到病因再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