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Allegro中的交换问题!!

楼主(2008-12-14):
allegro中可以实现功能交换,如可以实现管脚交换,门交换和原件交换。我想知道执行了这些交换之后会不会产生什么不好的后果呀,比如假如我把一个元件的引脚左边和右边交换了或则上下交换了,可是焊接元件的封装没有变呀,这不是我们用的封装和实际的元件封装有区别了吗(引脚交换了),这样会照成什么后果吗?到底这些引脚可以不可以交换呀,希望高手指导一下!!

网友A:
器件交换在布局的时候是经常用到的,
器件管脚交换,比如较常用的排阻,排容,有的时候走线不顺需要换一下管脚顺序,
在交换这些的时候一定要对原理图电路懂一点,对于排阻类,整个排阻上面电阻的阻值大小是一样的, 互换是没有问题的,对于BGA或其它类的器件,你需要知道在原理图电路上换过来会不会有问题....如果把互不相干的二个网络管脚互换肯定玩完,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器件交换在布局的时候是经常用到的,
器件管脚交换,比如较常用的排阻,排容,有的时候走线不顺需要换一下管脚顺序,
在交换这些的时候一定要对原理图电路懂一点,对于排阻类,整个排阻上面电阻的阻值大小是一样的, 互换是 ...

哦,呵呵,所以说有些元件不是想交换就能交换的哈,若要交换还得考虑很多相关因数合不合适,不能轻易的去交换的。

网友:
支持是这样的

网友:
交换的时候是要注意的,有一次,在连DDR的阻排时,我就错将阻排一边交换了线序,而另一边没动,造成两边的管脚NUMBER不对应。幸亏及时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