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选型

楼主(2008-12-14):
小弟做过单片机 ,但对于单片机的选型还是有点不懂,请各位帮忙推荐几款,其实板子很简单,就是单片机控制继电器,继电器是5vDC控制220VAC 就真么简单,但是对于那款单片机抗干扰能力好我是在不够清楚,另外单片机功能可以简单点,价格便宜点,最好有ISP 请大家帮忙选一款,小弟谢上!!

网友:
选普通的51就可以了啊
    你的功能又不多,  连到IO口加一个UN2003就驱动下可以了!

网友:
版主说的很对,普通51即可,怕驱动能力不够加一片达林顿晶体管驱动阵列UN2003即可!

网友:
做过类似项目,用的ATM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