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制作定位孔?

楼主(2008-12-14):
看过定位孔的帖子,看得也很糊涂不是很明白,我是新手,高手务笑,我想问一下做定位孔实际上就是很做封装差不多,但是具体和做封装的区别在哪里呢?能不能贴一下图出来谢谢。

楼主:
没有高手自己顶一个

网友:
不想做就在做板时让板厂做不就得了

网友:
元件过孔的一般做法是制作PCB封装的时候用过孔做好定位孔(pad跟孔径一样大),然后在PART DECAL中加几个管脚,这几个管脚对应那个几个定位孔,画原理图的时候不使用这些管脚就行了。

楼主:
楼主说的焊盘和孔径一样大的意思是?如图

网友(2009-07-25):
定位孔还要比实际做大点,0。1MM 的误差。因定位孔没有不起导通作用,Plated不要勾上,为NPTH孔。

网友(点评):
总是说到关键处,今天就做了个MINI的板子有两定位孔,但是没有勾上PLATED,不知道关系大不大? 好像到处都能看到毒女的回帖,真是个大好人呀!哈哈

网友:
嘿嘿。人家结构图上面有的啊。导进来,设一下层就行了。定位孔嘛,用不着做得那么漂亮,有孔就行,毒女是不?

网友:
在板框层,开个孔,OK
哈哈

网友:
严重同意11楼的

网友:
你太小气了。七百多分。才评1分给我。你这叫施舍给气丐啊?

网友(2009-12-11):
定位孔:在SMT焊接加工时,为正确决定面板或印制板的位置而设置的孔或切口
刚接触定位孔和MARK点这些概念
所以对相关设计的标准和工艺不很了解
请同志们给予支持 传道授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