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程序里没有3D效果图按钮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8-12-15):
请问我的程序里没有3D效果图按钮是什么原因???在VIEW下拉菜单栏下找不到Board in 3D,请指教,谢谢.......

网友:
去掉汉化或用Protel 99 SE标准汉化V1.2就可以了。没有板层管理器也是这个原因。Protel 99 SE标准汉化V1.2可以在网上搜一下。

网友:
最好不要用汉化,会少功能的

楼主:
但是我装了汉化的,我现在想不要都不行呀,不知道怎么样去掉汉化

楼主:
请问要怎样去掉汉化??????

网友:
进入:C:\WINDOWS,找到下面的两个图标:

直接删掉,再重启99SE就行了!

网友:
用Protel 99 SE标准汉化V1.2反安装就可以去掉汉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