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寻蓄电池电量检测电路

楼主(2008-12-15):
现在我们做的LCD电视是用蓄电池供电(24V左右),大家能否帮我找一个电量检测的电路!万分感谢!我们打算就用2个高精度电阻分压,通过CPU来检测4个电量的档位,不知道可行不?

网友:
如果你不用AD做到话,那么这个电路就可以了。

网友:
四电压比较器

楼主:
哦!谢谢!我们就用IC内的A/D口来检测了!

网友(2009-03-12):
2# liqiangln 你那个附件怎么下载不了啊

网友(2009-08-03):
哥哥,你们是要做电量监测,不是做电压监测。

TI公司专门有一款芯片是监测电量的哈。

网友:
带电视的一半都有个CPU啦,哈哈,现在的CPU有活着MCU都有ADC的啦!

网友(2009-11-04):
就是,我们同学毕业设计做的就是电量监测,好像TI有一款芯片,而且还可以测量温度,进行温度补偿,很不错的哈,上面的都是在电压监测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