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遥控器pcb导电橡胶在pcb板哪层设置

楼主(2008-12-15):
各位高手,上午好!有谁画过或接触过遥控器pcb板么,因本人第一次接触,想请教各位遥控器导电橡胶在allegro中哪一层设置,还有其他什么需要注意的事项?
先谢谢各位,多多给些建议~!

楼主:
顶起来 高手帮忙一下哦

楼主:
今天没高人在吗?

楼主:
今天好冷清啊

网友:
遥控器导电橡胶 ??
手机的按键板导电胶不是在PCB上设计的,是结构上设计的,和PCB文件没关系,只和结构大小有关系,画PCB的时候不需要把导电胶画上去,在结构说明图上注明就可以了,厂商会给你加好

楼主:
谢谢楼上的,我指的是pcb上得碳油,那玩意!:)跟结构上关系不大应该。

网友:
随便用出个CAD加上说明就行了,那个东西应该是丝印之类的

网友:
在Allegro层里不用标注这个碳油吧?跟板厂说明键盘要加导电碳油就可以了,建议写一个清楚的说明文件和光绘放一起。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情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