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pcb中出gerber时plot is too large for plotting area的解决方法

楼主(2008-12-15):
最近拿到的一个PCB文件,出gerber时老是出现这样的问题。琢磨了一会儿,才发现基本上是PCB中原点没有设置好的问题。
一般而言,设置好了origin,基本上都没有什么问题了。如果此时还有问题,按下图所示步骤进行设置。

网友(2009-08-27):
楼主,我的PADS2005 PCB文件在出gerber时也报错为plot is too large for plotting area,但按你的方法还是解不了

网友(2009-11-07):
不行,我的也不行

网友:
文件发我邮箱,我看看。
尽快给你答复。
hhpeiming@126.com

网友:
peiming_vip兄,我已经发过去了,帮我看看,谢谢了

网友:
红圈圈住的地方只要勾上,就不能输出gerber文件,而且会显示“PLot is too large for plotting area”,不勾就正常,这个问题只存在于第六层,其他层都正常

网友:
问题应该算是解决了,我将PCB中在silkscreer buttom中的Ref.Des改为buttom,然后再编辑底层的时候将Buttom层添加上,Buttom只勾上Ref.Des,Silkscreen Buttom的取消就行了,但是原来出现的错误原因一直没有找到,还请知道原因的高手为我解惑。

网友(2011-11-25):
可以先确认下是在那一层报错的,然后选中的东西一个一个删除,直到不报错,就可以确定是pcb中那个地方超出范围了

网友:
    一般D码不需要设置的,刷新下类型试试

网友:
    05出GERBER很简单吧,你们怎么搞的这么复杂啊

网友(2012-06-15):
    楼上的方法通通不能解决呀~~着急ing...期待高手出现